楼主(2020-08-07):
客户现场实际反馈:
使用S7-200PLC,其PPI口都被占用了,而且都不能改动,然后还要加一个PPI口连接触摸屏用,最后使用德嘉PPI扩展模块完美解决这种问题。

PPI扩展模块简介:
做项目经常会遇到200PLC的PPI口不够用的情况,大连德嘉推出的PPI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出一个PPI口(只有PPI协议),使用时软硬件无需做任何改动,即插即用!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地址是2 (是固定不变的)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协议是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
可以连接西门子smart700/1000触摸屏,也可以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伦等众多国内品牌触摸屏,还可以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PPI扩展模块的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19200,9600。

注:该设置是由模块下边的端子短接来完成的。设置好波特率之后需要重新上电,上电自检9秒之后才会进入工作状态
(1)、如果不短接(即不做任何设置) 波特率为187.5K。
(2)、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三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9600。
(3)、将左下排第二端子与左下排第四端子用导线短接,波特率为19200。

PPI扩展模块需要外接24V供电:上排右起第2个端子接24V正,上排右起第3个端子接24V地。

网友A:
采集200的数据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改造项目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如果体积再小点就好,经常增加模块,像smart  1200  本体还能增加,不占空间,200的如果有位置还好,没位置的时候都想骂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体积再小点就好,经常增加模块,像smart  1200  本体还能增加,不占空间,200的如果有位置还好,没位置的时候都想骂人
200还有几十厘米的扩展电缆可以加呢。不错了。
smart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C:
这东西200 Smart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体积再小点就好,经常增加模块,像smart  1200  本体还能增加,不占空间,200的如果有位置还好,没位置的时候都想骂人
200还有几十厘米的扩展电缆可以加呢。不错了。
smart应该没有了吧
smart也有延长线啊

网友D(2022-01-04):
改造项目用非常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基本都是改造项目上用到的,新项目也不会选这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