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带伺服电机实际应用

楼主(2020-08-07):
变频器是施耐德的,伺服电机是菲仕的,查了一下菲仕是意大利的。

网友A:
这个型号变频没用过,编码器的信号接受卡是不是变频器自带?

网友B:
就是一个异步伺服,通俗理解就是一个高级点的异步电机

网友C:
ATV71本来就是可以带同步电机的,加反馈的情况下就更不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变频没用过,编码器的信号接受卡是不是变频器自带?
查了一下手册,是另外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异步伺服,通俗理解就是一个高级点的异步电机
这个是同步伺服

网友D:
我只用变频器驱动过同步电机、直线电机,驱动伺服电机真心没有用过

网友A:
印刷行业,用安川的A1000来拖伺服电机是比较常用的方式,主要是应用在无轴套版传动方式,汇川也有类似方案

网友E:
参数是楼主自己调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数是楼主自己调试的吗?
不是的,之前厂家调试好的,现在是搬动一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