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电机转速控制是PWM频率大小控制还是占空比控制?

网友A:
直流电机调速时是调占空比

网友B:
拿个变频器手册和直流电机驱动器手册看看就会明白很多了

网友C:
嗯,直流电机控制,是通过调节电机供电电压和供电电流来控制。如果调节器是晶体管,就会是占空比调节。不过占空比调节难道不是PWM吗?如果是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就是既调节电机供电频率也调节基波频率占空比。

楼主:
谢谢师傅们指点

网友D:
都不是的哟

网友E:
市面上我见过的变频器都是调占空比。载波频率是固定的,比如ABB510变频器默认载波4K。
在固定的载波频率下,让电压不变占空比以正弦函数变化,然后滤波后的电压就近似的正玄波。

网友F:
SPWM波形调节

网友C:
耶!是的,我同意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