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请教AB的触摸屏Panelview plus7在没有关闭按钮,并且设置的是自动启动应用程序的情况下,怎么进入组态模式。因为触摸屏没有做shutdown按钮,而使用ME transfer软件上载文件时发现里面有多个文件,如何确定目前触摸屏加载的是哪一个文件呢?

网友A:
建立画面时,系统给留的按钮退回设置模式,给删除了?
或者进行复位,
或者进入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