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伺服电机做直线运动,假设向左为归零方向,用ZRN指令做完归零动作之后断电重新启动后,系统重新归零,由于归零是原点信号从ON-OFF为归零完成,第一次归零就已经过了原点信号了,等开机再次归零就会一直向左运动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接极限信号,用DSZR指令,可以自动返回重新找原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做直线运动,假设向左为归零方向,用ZRN指令做完归零动作之后断电重新启动后,系统重新归零,由于归零是原点信号从ON-OFF为归零完成,第一次归零就已经过了原点信号了,等开机再次归零就会一直向左运动怎么解决呢?
问题已做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极限信号,用DSZR指令,可以自动返回重新找原点。
谢谢,那我说的这种情况就只能用DSZR了呗,那这样的话ZRN指令那只适合圆形行程的原点归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极限信号,用DSZR指令,可以自动返回重新找原点。
接极限信号,是接到驱动器内部,还是直接接到plc的io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极限信号,用DSZR指令,可以自动返回重新找原点。
为什么我将正反转限位开关接入plc,当执行DSZR时触发限位时,只是停止动作,并没有反向运动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