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发那科机器人与折弯机怎么配合  怎么进行折弯跟随 求大佬解答!!!!

楼主:
折弯机是 扭轴折弯机

网友A:
折弯机不就是送料,取料么?要折几道工艺?8道?10道?用机器人示教编程器示教一遍,再用机器人控制柜的开关量信号和折弯机动作连锁。

网友B:
上点图片看看 一般就用示教点位的方法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