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一下编程

楼主(2020-08-07):
请大神指导一下编程。   挡料伺服电机控制,比如我第一要输入100,第二次要200.    现在我只会编单步的,先输入100,等挡料跑到位了,剪切下来,再手动输入下一个尺寸200再行。
现在需要一开始就输入好,第一刀是100,第二刀是200. 然后运行。挡料就跑到100,等剪切完就自动运转到第二步200,我只要负责剪切就可以了,请大声指导一下,如果可以最好写一段给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步进就可以了。

自己写个逻辑出来就OK

第一步给定位置,速度,启动定位标志位
到位然后转移
第二步给定位置速度,启动定为标志即可。

网友B:
非常佩服楼主,牛逼,最牛逼的是用楼主设备的老板,真心佩服这两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导一下编程。   挡料伺服电机控制,比如我第一要输入100,第二次要200.    现在我只会编单步的,先输入100,等挡料跑到位了,剪切下来,再手动输入下一个尺寸200再行。
现在需要一开始就输入好,第一刀是100,第二刀是200. 然后运行。挡料就跑到100,等剪切完就自动运转到第二步200,我只要负责剪切就可以了,请大声指导一下,如果可以最好写一段给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就2次吗?2次就写2段一样的,数值不一样就可以了.
2次不值得为它大动干戈编那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止两步,正规的应该是99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第二步开始应该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可以写一个给我看一下吗?初学者没有人带,买了一些书和视频有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你说的我的能力还无法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止两步,正规的应该是99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第二步开始应该怎么写?
那你说清楚一下吧,比如数值有规律没规律,是要怎么一步一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神谈不上,你看这个套路如何?你可以写N步都没问题。

会变址寄存器,可以把程序缩小很多。

会ST啥的,用数组也方便不少。

PS:我自己很少用三菱,逻辑思想大同小异,硬件手动组态好了,写自动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数值是伺服带动丝杆做的挡料,一般是10到500之间,操作员输入想要的数值,比如100.挡料就跑到100,然后操作员把料推过去,剪下来就可以了。只是多步比较麻烦,比如100要剪5块,200要剪10块,编好以后就运行。挡料跑到100,然后剪5下,剪切有一个脚踏开关,操作员自己踩。第一件100踩5下以后,就运转到下一个数值200 ,剪切10下以后,又自动跑到第一个数值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抽时间帮忙,我会慢慢学习理解的,有些人说这是配方,也有人说是顺序步进程序,我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