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半导体行业的高腐蚀性液体怎么接地?溶液是浓硫酸、浓盐酸、浓HF酸、浓硝酸等等之一?
接地要求不能采用金属——金属会产生酸蚀导致金属离子污染

网友A:
没接触过过半导体行业,猜测用碳棒把溶液做电气连接起来?

网友B:
液体也要接地?不是容器接地吗?

楼主:
液体被加热,液体是导电的,加热器一旦损坏就会漏电,而且操作人员有可能会直接碰触到液体,你说要不要接地保护?

网友C:
我们现场的酸碱类原料都在储罐中,人员不会直接接触到。所以只是对储罐或者输送管道进行接地。
话说直接接触的话应该有防护品吧
是不是防护品的绝缘要做考虑。然后再在容器上面做接地保护?

网友D:
楼主所提到的几种强酸,一般生产过程是使用搪瓷反应釜,搅拌桨也是根据要求特制,至于输送管道有的是不锈钢,有的是塑料的,反应釜接地是在外壳引出接地端,至于谈到的加热问题,反应釜使用的是夹套加热方式,导热媒体可以是热媒油,也可以是蒸汽,好像很少出现里面溶液带电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