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一台三菱PLC   FX1N–60MR,其他输出都正常,唯有输出Y20灯亮无输出24电压,接线没问题,程序坏了,还是PLC里继电器坏了,打开PLC卸下Y20输出继电器,没有发现烧焦痕迹,加上24v电压,听到继电器吸合声音,用万用表1欧档量也正常导通,哪位师傅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编制一个1秒的定时通断程序,间歇通断Y20输出触点,然后使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位测量COM6和Y20之间,如果万用表按照1秒的间歇鸣叫,即可判断Y20输出点的硬件正常。

网友A:
看图片的样子,是你在设备的电控箱里面,拆卸了PLC的输入输出接线排端子架,然后再将PLC主机拿下来单独检修PLC主机对吧?因为输入输出接线端子排上面,接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导线,如果每根线都单独拆卸不好做标记,过后不好还原对吧?

如果是PLC在正常使用的设备上进行维修,那么也不用搞那么复杂,再编制实验程序,检验PLC输出触点是否正常了。我们在设备上检修PLC主机,如果24V经过PLC的输出触点控制,那么你只需要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接到24V的负极,另一支表笔接到COM6端子上,万用表就会显示有24V,那么等待Y20的灯亮以后,再将COM6的表笔挪到Y20的端子上,如果没有显示有24V,就是Y20的继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B:
灯亮 应该有输出才对 吧外部负载拆掉 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C:
这玩意该淘汰了

网友D:
继电器正常,查继电器控制电路,往前查。

网友E:
一个继电器输出点坏了,直接用程序修改到备用点就是!
PLC正常是预留备用点的!!

网友F:
有多的点就换一下,自己动手能力强也可以把继电器拆下换个新的;

网友G:
Y21Y22Y23这几个正常吗?

网友H:
怀疑你的线接触不良吧,这个现象在老设备经常会存在,COM点的接线看看

网友I:
继电器线圈阻值测量一下。和正常的比较下就知道了。坏了动手能力好的自己可以换个。

网友J:
三菱FX系列已多次遇到这种情况,输出指示灯亮,但对应的继电器触点不通,修改一下程序,改用空余的输出点。

网友K:
有输出Y20灯亮无输出24电压,----量那二端,com6-y20 没有电压就对了,什么故障在外面
Y20灯灭了,com6-y20也没电压更说明故障在外面,正常时应有24v

或者将com6,y20 线拆掉,在y20灯亮时,用欧姆档测com6-y20 通就是外部故障,不同就是PLC内部故障,可能是继电器问题也可能是印版问题

网友L:
触点接触不良,更换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