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汇川的触摸屏质量与易用性咋样?客户指定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川的触摸屏质量与易用性咋样?客户指定使用

质量应该能挺过你设备的保修期,但是还是要照着厂家的手册上的去做。

易用性接近于步科,对你来说仍然需要好好研读厂家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川的触摸屏质量与易用性咋样?客户指定使用

质量应该能挺过你设备的保修期,但是还是要照着厂家的手册上的去做。

易用性接近于步科,对你来说仍然需要好好研读厂家的手册。
不会用就直接被打入黑名单,还要媒体曝光

网友C:
质量一般吧,比前几年的要稳定些!

网友D:
触摸屏正常用个3年都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E:
用的是IT6000系列,已经在用户运行两三年,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也用他家的plc,有所谓的穿透功能。既然是指定,就是不会也得会啊。

网友F:
使用了差不多一年,屏,AM600PLC,伺服,变频,电机,全部是汇川的,差不多一年,暂时没问题,另外一套配置差不多的生产线很快就投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