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

楼主(2020-08-08):
三菱FX3U控制禾川X3E绝对定位指令怎样算出每秒钟移动多少毫米的脉冲频率,然后把这个值变成可设的,,,,还有我想了解一下脉冲绝对定位指令(ddrva)里面的脉冲频率是以什么为单位的

楼主:
每圈脉冲数是1000,每移动一圈走9.42mm

网友A:
脉冲频率当然是以脉冲为单位啦

网友B:
脉冲频率是PLC上的,你还要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或每圈的脉冲数;

网友C:
每圈脉冲数是1000,每移动一圈走9.42mm

如果把频率设成1000,那么就是一秒钟移动9.42MM,你可以把需要的速度(可设定)乘以1000再除以9.42就是PLC的频率值,比如要每秒移动94.2,

94.2*1000/9.42=10000

网友D:
每圈脉冲数是1000,每移动一圈走9.42mm

你这是啥结构啊。。。。这么奇葩

有电子尺尽量调整为上位机不用换算的值
尽量整数,让伺服自己计算。

上位机给定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