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实时数据库建立变量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08):
如图所示,从X10开始,它的数据类型怎么是浮点数,而不是整数?这个要怎么改,在设备编辑窗口也不能更改。第一次用GCGS屏,望大神指导

网友A:
建议你使用快速连接变量,特别是I/O点
这样所建的变量全部为开关型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动图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