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更换了国产变频器带负载吃力,为何?(20200811)

楼主(2020-08-08):
公司之前用的三菱0.75kw变频器,坏了之后,更换一个7kw国产变频器。但是在变频器进行换向的时候,明显感觉比较吃力, 方向变换瞬间明显有停顿,不如三菱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不对,调整参数
还有就是:把7KW变频器给我,我给你0.75KW变频器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吧,有时候换向的时候,电机直接就不动了,用手转一下电机的叶轮,就动了。

网友B:
缺相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的,缺相变频器直接报警,还能动吗

网友C:
可能实际功率还不够,国产的东西就是这样:只有0.5KW的东西他就敢标1.5KW;建议继续换大一号的变频器。

网友D:
有没有起动力矩这个参数的?有的话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参数试试

网友E:
运行换向的转换过程是连续的吗?比如,正向运行时,直接操作反向运行?如果是,这样转换是,电机在接受转换指令以后,先减速至0,然后反向启动至反向的设定转速。过程是连续的。如果不连续,就咨询变频器制造商的技术,是不是你的转向操作方法做的不对?因为每款变频器,设计者都有自己的个性化设计。

网友F:
首先有的变频器电机缺相是不报警的,这个真的有。第二应该仔细看看三菱都用到哪些参数,新变频器是否有对应的参数。或者提出你的实际要求看看变频器厂家能不能提供一套参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国产真的可以!见过一台37KW伟创的,客户说启动电机不动,电流不大,收轻拉传送带可以动起来!现场一看,输出缺一相,该路IGBT断路!一个故障代码没有

网友G:
0.75的换成7.5,大了10倍,这样的匹配合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转矩吧,调高了,似乎好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有这么大的变频器。但是不懂为啥会出这种情况,调高了转矩,好像好了点。

网友H:
遇到过使用国产的,结果故障频出,后来别人解释说说是因为国产的在某个控制板上就是比进口的低两个功率档次,当即吐血;果断换了ABB,血的教训

网友I:
大马拉小车,竟然会拉不动?建议你看看你的数据是否正确设置吧,特别是电机那块数据

网友J:
较大几率参数问题,,三菱变频器0.75,,国产变频器7kw,,大几乎9倍多, 应该不会拉不动电机

网友K:
就算是选择加功率余量,也不用加这么多吧,原机才0.75KW,用7KW的来代替么,国产的再不济,也不至于7KW的带不动,至于参数什么的,就另当别论了,国产的跟进口的肯定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是事实。

网友E:
像这类奇怪的问题,直接咨询变频器制造商就能搞定。

网友L:
回复 网友H:
打胡乱说!
ABB是所有变频器厂商中冗余度最低的,没有之一。国产变频器都是控制性能不够放大模块等级来凑,与ABB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软件上,硬件上主要是元器件品质差和制造工艺落后。

网友L:
这个功率放大状态,纯属就达到了直接启动的标准,力大得能把你减速机干翻!
加减速时间、控制方式、V/F曲线、电机电压等级、低频电压补偿、正反转死区等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M:
现在的变频器都要针对马达做最优驱动参数设置,你还以为变频器只是单纯的一个调速器?功率越大越调的越起劲?

网友N:
若调整转矩参数故障现象有改善,大概率还是出在软件方面,看看控制方面在工艺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再就是咨询变频器厂家寻求答案,这不应该是变频的问题。

网友O:
国产的虽然差,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吧??????

网友P:
三菱的机器应该是内置制动电阻,后换的机器应该没有加制动电阻!

网友Q:
你用的国产什么牌子的,0.75换成7千瓦都不行,要不是是杂牌的,不然就是参数设置问题,可以问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