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x3u 只用plsy 回原点求指教

楼主(2020-08-08):
如题 我用的国产fx3u 只有plsy指令 怎么回原点呢 我的原点开关就在机械原点,是内部嵌入的开关无法移位,所以用不了zrn指令 ,我想随便发一个脉冲信号,向一个方向运动,碰到接近开关就立即停止脉冲输出, 这个立即停止信号要怎么做才能停止脉冲信号呢 ?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是电动推杆吧,上下两端都会安装有限位检测开关的

网友B:
这个不难,PLSY K1000 K0 Y0,然后用原点信号中断这个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