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误刀开关在什么样负载下使用

楼主(2020-08-08):
在某一高校里做高配工两年多了,近期去各配电所巡查外围时,看到5#变电所外面竖放在这样一配电箱,都没表注电源进线和负载用途是什么,看电表两年多日子有负载在运行。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开启式刀开关,上面多了一个防误操作插销,插销推过去就不能分合闸操作,防止小心合闸闸

网友B:
刀开关就是个隔离开关应该什么负载都可以用吧,从图来看这个刀开关就是个电源总开关,之所以用这种开关我想应该是节约成本吧。

网友C:
隔离开关,明显的断开点,安全严格的配电柜一般都会有这个……

网友D:
刀开关只起隔离作用,不能带负荷操作,否则就会发生相间短路事故....

网友E:
不能带负载操作,所以带什么负载都行。

网友F:
就是一个普通的闸刀开关,防误的意思就是,估计就是,能看得见的,不会错误认为的。

网友G:
普通刀开关,隔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