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8):
请问用信捷的op320A文本屏连接s7-200smart ,我想用文本屏修改PLC中的延时时间值,PLC需要写Modbus通讯程序吗

网友A:
通信协议你要走Modbus RTU吗?走PPI不行?

网友B:
直接用西门子200通讯省事,方便
485或者232通讯
当然modbus也可以。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你要走Modbus RTU吗?走PPI不行?
初学西门子的,对这块不大懂,PLC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B:
PLC不需要设定

波特率对应一致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你要走Modbus RTU吗?走PPI不行?
初学西门子的,对这块不大懂,PLC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走PPI协议的话,只要屏支持,PLC通信参数默认即可,RS485物理层、PPI协议、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
如果走Modbus RTU的话,PLC中是要写一段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