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热继电器烧毁

楼主(2020-08-09):
品牌是施耐德的热继电器,过程是开机10分钟烧毁,结果是只有热继电器烧毁,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A:
没压紧,发热烧的吧。
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B:
是呀,只能说明电流没走双金属材料的通路,在线和端子处有旁路流通的情况。比如说,绝缘击穿,比如说有两线藕断丝连的那种等等。也就是没短路,仅仅是大电流流过。

网友C:
整个设备调查一下,继电器是不是起火点,有可能是外部热源导致继电器融化。

网友D: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施耐德的品牌没这样不堪吧。

网友E:
后级短路,前级空开没有匹配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品牌是施耐德的热继电器,过程是开机10分钟烧毁,结果是只有热继电器烧毁,其他没有问题。
估计是质量问题,有次碰到一个新空开装上送电就炸了,

网友G:
输出接口位置烧毁严重,是不是线没有压紧?或潮湿引起绝缘击穿?

网友H:
其他没有问题多半是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发热碳化起火烧毁。

网友I:
我觉得也是接线端子处线压的不紧大电流发热引起的……

网友J:
都烧成这样了,接触器肯定是触点烧到一起不能弹开了,上面的空开估计也是偏大没跳开,不排除你的负载有漏电或缺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设备调查一下,继电器是不是起火点,有可能是外部热源导致继电器融化。
更换新的没有问题了,设备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只能说明电流没走双金属材料的通路,在线和端子处有旁路流通的情况。比如说,绝缘击穿,比如说有两线藕断丝连的那种等等。也就是没短路,仅仅是大电流流过。
我和他说过,怀疑是接线没有接好,他检查说,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K:
毫无疑问    没压紧

网友L:
热继电器过载没有跳1.过载整定电流没有设定好;2.热继电器故障;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只能说明电流没走双金属材料的通路,在线和端子处有旁路流通的情况。比如说,绝缘击穿,比如说有两线藕断丝连的那种等等。也就是没短路,仅仅是大电流流过。
我和他说过,怀疑是接线没有接好,他检查说,接线没有问题

一般都不会承认的

网友N:
应该是受潮或进水烧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的和实际原理相驳,就是问题。只能说现场的人没有提供真实的信息。

网友O:
我觉得是接线虚,长期过热导致的。你现在用机械万用表10K档测烧糊塑料的那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导通。如果整个塑料碳化导通的话,会引起爆炸!我见过变频器内的接角器爆炸,那声音不次于电解爆炸!吓人!其实,就是接触器线圈的接线处塑料碳化引起的,塑料一碳化,就形成了导电!而正好经过两相电压的时候,就会爆炸!
 还修过一个小功率变频器电路板碳化现象,我分享过,再次分享给大家:变频器上电就跳闸!我检查怎么也没看出哪有故障,整流桥,IGBT都没有故障!就是上电就跳闸!我开始怀疑一体化IGBT哪有杂质。 就决定拆IGBT,结果拆下来后,故障才出现在眼帘!原来,是因为环境的影响,高压直流母线处积灰尘!形成放电火花。久而久之,电路板产生了一道弧光,并不被人发觉的工作着。直到电路板碳化严重,造成直流母线直接短路!这种情况是:不上电时万用表测不出来短路,一上电开始在IGBT的供电端直接短路,引起跳闸!所以,你根本就测不出来!不拆下IGBT你从正面也看不见,从前面也看不见,因为IGBT档住了视线!所以我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能轻视塑料和电路板引起的碳化现象!处理方法是:用断锯片反复多次对糊板进行刮磨,直到消除糊沟,使那个沟露出电路板基色,再抹点绝缘膏,重新装机后故障消除!我第一次发现碳化现象是修一个电饭锅,在用户家,一上电就跳闸!目测电饭锅插头处,绝缘塑料由黑色变成黑糊色,用万能表电阻档测塑料碳化部位为接近零欧!也是用断锯片生刮,去除子碳化位置,再测,塑料部位就没有阻值了!重新正常上电,用户不跳闸了,电饭锅也正常工作了。因此所有的绝缘物都有是可能因环境和接触不良造成碳化而导电,引起短路或爆炸!
从6 楼的图中看,塑料部位肯定有碳化现象!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只测塑料部位,就能测出是否碳化。用10K档也应该是无穷大才对!严重时用10欧档都为零!

网友P:
看这个状态就是出线端子没有压紧导致的温升出问题的!
这种情况使用者打死都不会认的,毕竟是工作失误!

网友Q:
回复 楼主:
烧都烧了,不会说实话的。

网友R:
应该是线没有压紧接触不良,打火引起的

网友S:
大家看清楚了,烧毁这端应该是接触器端,电机接线端在另一头,貌似没有完全烧毁!我的意见是 脏污受潮从绝缘击穿到严重短路

网友T:
长期大电流 热继连接处接触触点氧化 接触电阻变大 发热【连续】。由量变到质变,故障就这么发生了。是不是选型偏小或设定值较大 接触不良 长期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