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9):
程序分享:三菱FX2N和安川G7变频器MEMOBUS协议串口通信

一、PLC通信参数:
波特率9600bps、数据位8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1位、物理层RS485、无起始符、无结束符、8位数据模式、无协议通信。
二、变频器通信参数:
H5-01参数设置为1;
H5-02参数设置为3;
H5-03参数设置为1;
H5-04参数设置为3;
H5-05参数设置为0;
H5-06参数设置为5;
H5-09参数设置为2.0;
H5-10参数设置为0;
H5-11参数设置为0;
H5-12参数设置为1;
H5-17参数设置为0;
H5-18参数设置为0;
H5-20参数设置为0;
H5-25参数默认即可;
H5-26参数默认即可;
H5-27参数默认即可;
H5-28参数默认即可;
o1-03参数设置为0。
三、RS指令程序段:
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200、发送字节计数为13、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220、接收字节计数为8。
四、启动停止程序命令段:
外部输入X10按下时,启动变频器并给定频率60Hz;
外部输入X11按下时,停止变频器;
中间继电器M100为远程启动停止操作标志位;
M19为1时,给RS指令发送缓冲区填写相应数据。
五、起停给定频率数据填写程序命令段:
Y10为1时,启动变频器,并给定频率60Hz;
Y10为0时,停止变频器。
六、发送缓冲区数据填写程序命令段:
D200:从站地址;
D201:功能码;
D202: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D203: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D204:寄存器个数高8位;
D205:寄存器个数低8位;
D206:预写寄存器数据字节计数;
D207:预写第1个寄存器数据高8位;
D208:预写第1个寄存器数据低8位;
D209:预写第2个寄存器数据高8位;
D210:预写第2个寄存器数据低8位;
D53:参加CRC校验的数据个数,D200~D210共计11个数据;
P2:校验子程序;
D211:校验低8位;
D212:校验高8位。
七、启动发送程序命令段:
M100或者M19下降沿时将开始发送标志位M8122置位,则开始执行发送,发送完成后开始发送标志位M8122会自动复位,发送完成。
八、接收完成处理程序命令段:
接收完成时,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会自动置位,此时进行接收数据转存,将接收到的数据转存至D2000~D2007中,然后手动复位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九、校验子程序:
入口参数D53:参与校验的数据计数,以字节为单位;
D200:第一个参与校验的数据,低8位有效;
出口参数D55、D56:最终校验的低8位和高8位。
十、程序截图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3-07):
请教:
看程序只是发送数据有CRC校验,接受数据D220-D225不需要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