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smart200网口通讯

楼主(2020-08-09):
plc和变频器进行485通讯,屏和plc网口通讯,屏能启停变频器,不能在屏里写频率,但屏可显示在电脑上修改频率的大小,其变量连接如下图,什么原因不能在屏里写频率?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这图也太高清了!地址类型不对?

楼主:
v存储区,16位无符号二进制,通道地址200

网友B:
图就看不清楚了,不知道你的屏做软元件时候是否有设置控制变频器频率的关联量

网友C:
图看不清楚,看看变量读写属性。

楼主:
师傅们,帮指点一下,昆仑通态的屏和smart200通讯去控制变频器,屏里面输入频率的数据类型对不对,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