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GE PLC 丢从站 清报警又马上恢复。有没有大神支支招?

楼主:
原来一个月一次左右  最近几天就来,有时还连续掉几次

网友A:
报警什么信息?换备件试过吗?

网友B:
如果在DCS系统,由于存储的过程数据太多,偶尔出现下位机丢失(假丢失)清理数据后正常,这个会有,但是如果现在是PLC做主站,下面挂一些从站出现从站丢失状况,实际应该用中通常是硬件问题,比如接口等

网友C:
GE总线估计用PROFIBUS DP 这种全地球最垃圾的总线,这个你只有把全部DP接头和DP线全部换新即可——DP是我的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