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请问各位大佬生产效率计时这样正确吗?

楼主(2020-08-10):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欧姆龙程序吗?为什么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用,
done在哪里?
关键在这里,不要用上沿?为什么除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用,
done在哪里?
关键在这里,不要用上沿?为什么除10?
额,忘了,之前做每个工位耗时随便写的一个,可能有问题吧。
以前写了一个算效率的,用下料的一个感应器来计算,那个应该比较准,算出单件耗时,就可以算出每小时产能了。
不过都是基于PLC自带的时间脉冲,精度是0.1S,再快的时间脉冲,PLC扫描时间偏长会不太准。
其实也就是个参考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用,
done在哪里?
关键在这里,不要用上沿?为什么除10?
这个功能块是计算单工位耗时的,启动信号开始,完成信号结束。单工位是用的步进程序写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沿忘了可以理解,除10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