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博图V15中,怎么查看程序用用了多少I/O点?具体用了那些点?那些点没有用?
交叉引用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不知道那些点是空点?

网友A:
你贴你的交叉引用截图来.
从项目-PLC-程序信息(program info)--赋值列表(assignment list),就出来input,output,bit memory,timers,counters.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个交叉信息里什么也没有?必须去在线吗?

楼主:
还是说上传来的程序交叉信息,就不显示,我这个程序是上传的

网友B:
先编译过后,在去查分配列表试试

楼主:
不行啊……是不是上载程序不行(▼皿▼#)

网友C:
直接在全部变量表那里排序查就行了
开始是输入,然后是输出,后面是其余M中间变量不管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