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各位大佬有没有 PC端调试台达变频器 485通讯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 PC端调试台达变频器 485通讯的软件
Modbus Poll或者Modscan或者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 网上找一下 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