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一.铜铝连接。
二.接触不良。
三.三相四线制或五线制,三相负荷不平衡。
四.谐波影响 主要是低次谐波。

网友A:
主要是第三和第四吧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量使用单相开关电源会造成零线电流过大

网友C: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系统,N线(零线)是不推荐接入变频器系统内的。220V单相控制电源用隔离变获取。

网友D:
这个第一点就是狗屎:铜铝连接关零线电流毛事??
如果这种也是所谓的电工,实在是全球的悲哀

楼主:
你可以说我是狗屎,因为我不是电工,从来没有考过电工证,说出的话。请不要太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知你听说过狗屎金吗?你的话我把它 当座右铭 时刻记在耳旁 鼓舞我前进 鞭策我多读书 多练技术 虚心请教 不耻下问。。。。

网友E:
铜铝连接,如果不用专用铜铝连接头,大电流的情况下确实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