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一.面板启动 优点:方便。缺点:面板按键属于易损件,按键易失灵,使变频器启动不起来 启动信号丢失。按键接触电阻变大,导致此按键变他按键,比如,按启动键 变为移动键,按停止键变为启动键。。。
二.两线【外部端子】启动 分两种情况:1.无端子上电保护,优点;接线方便 控制简单。缺点:突然停电 得将开关【旋钮】复位达到停止状态,防止突然来电,设备运行出事故 伤人。如忘记将开关复位 来电后设备突然运行 将非常危险。2.有端子上电保护 不怕突然停电,就算开关处于开的位置,再次来电,变频器也不会启动,要想启动 必须将开关复位再打到开的位置,变频器才能启动。开关故障状态:A.失灵变频器不能启动。B.开关接触电阻变大有时能启动 有时候启动不起来。C.突然停机。
三.三线启动 有失电保护 按钮不易损坏 启动停止方便。时间长了按钮也会损坏 比如按钮接触电阻变大,导致变频器不能启动 不能停止;有时启动起来 有时启动不起来,启动频率上升有降到零。变频器停止中,突然启动。变频器偷停。

网友A:
    从细微处见功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补充,还可以通讯启动

网友C:
采用通讯的控制模式,基本没有硬件开关那种寿命问题或可靠性问题了。开关量就是控制字的位,模拟量就是数字。感觉以前那种按钮开关作为执行操作器件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印象越来越淡漠了。而今更时髦的APP网页操作面板的应用,无线遥控操作,很快就来了。就像我们操作家电那样,手持式智能操作器。会更加可靠耐久应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