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一.电动机没得电。
二.电源缺相。
三.电动机损坏。
四.变频器无输出 变频器无输出有两种情况:1.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问题。2.变频器故障 A.变频器保护 无SWMP波形输出【封锁电路起控】。B.主变频器主回路保险损坏 导致主回路无供电而线路板有供电。C.控制板故障。D.其他故障状态。变频器处于保护状态。E.变频器闭环控制中 比如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损坏 无反馈信号或反馈信号大于给定信号【目标值】。

楼主(2021-01-24):
还有一个原因,负载太重,电机看似不转,其实是转不动;或者电机机械故障。

网友A:
机械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