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转速慢

楼主(2020-08-10):
一.变频器给定信号有问题。
二.负载重。
三.变频器输出电压低。有两种情况:1.变频器故障。2.变频器内部参数问题,比如基频设置不正确 给定值设置小
四.电机故障。

网友A:
85Hz以下电机转速正常,大于85Hz电机就有可能出现转速慢,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输出的扭矩不够了?很多电机都会标准在0-50Hz,是恒扭矩输出,大约50Hz就是恒功率输出

楼主:
转速高时,电机输出转矩减小,带负载能力降低,导致电机带不动负载,变频器失速保护,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电机转速自然变慢。这与基频有关。比如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 调速范围是0-100HZ 额定电压:380V ,输出功率:5.5KW 负载;化纤卷绕设备【拉丝机】。工艺要求 运行频率:80HZ。此案例基频一般设置为100HZ,即10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这样变频器在运行中 才不容易过载 过流。如果基频设置为50HZ 运行频率设置为80 HZ,变频器启动过程中 运行过程中就易报过流 过载或失速保护。你懂得?

网友C:
第二,第四这两个基本不等你看到就保护已经动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速高时,电机输出转矩减小,带负载能力降低,导致电机带不动负载,变频器失速保护,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电机转速自然变慢。这与基频有关。比如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 调速范围是0-100HZ 额定电压:380V ,输出功率:5.5KW 负载;化纤卷绕设备【拉丝机】。工艺要求 运行频率:80HZ。此案例基频一般设置为100HZ,即10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这样变频器在运行中 才不容易过载 过流。如果基频设置为50HZ 运行频率设置为80 HZ,变频器启动过程中 运行过程中就易报过流 过载或失速保护。你懂得?

电机未带任何负载情况下大于85Hz电机同样有可能出现转速慢,不存在电机输出转矩减小。

楼主:
变频器输出转矩减小 电动机就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