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有的场合需要加制动电阻,网上查了一下都说什么按惯量来计算,惯量怎么求我也不知道所有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比如多少功率配多大电阻,或其它用已知条件(电压,功率)计算的方法?另外变频器和伺服电机选配上面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伺服电机能用变频器也能用?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一般都会有推荐的匹配的电阻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选配呢?没有手册呢?有没有粗略的计算方法

网友B:
没手册的就电话问伺服的厂家;相对来说伺服配的阻值都要小些;

网友C: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都是根据实际工况来决定的。这是一个活的东西,选大了浪费,选小了不够用。关键是制动的工艺过程,是频繁制动?连续制动?满功率制动?还是仅仅是停车时间内保证停下来就ok了?不同的需求,制动电阻的选取是不一样的呦。

如果简单地,一成不变的看待制动电阻的设计,计算和选择,那就不是很专业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一个计算方法,然后跟据制动频率来加大减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有。

第一步,设置制动单元开启制动的电压阈值。比如,670V。
第二步,欧姆定律,V = I * R;已知V,定R或者定I,求另外一个未知。

比如,一个3kW电机,额定电流大约6A左右(注意是线电流),这算直流母线电流后,即可根据上述计算电阻值R。然后是功率。功率可以1:1选择,如果过热再将其选大。

网友B:
如果要严格计算的话,那么是需要知道电机负载的转动惯量;
这个转动惯量的计算估计就难倒一大批了;

网友D:
变频器的话有手册,就算你没有你的型号的,知道功率就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牌子的也可以,相差不会大的,前几天刚给一台15KW的A1000配了刹车,这台印刷机在急停状态经常报警OU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算惯量就不会,没有惯量那来后面的计算,我想的是能不能按功率粗算一个值,再加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在网上查了其它牌子的,就按他的用。

网友E:
简单计算如下(个人经验,目前没有造成电机损毁):
制动时间在1~5秒,最大按照电机最高供电电压计算,电阻就是电机绕组直流电阻,额定工作电流1.5倍,计算出来的电阻值靠标准阻值往上,例如某伺服电机,绕组电阻2欧姆,电压220V(最大工业电压通常240V,计算取240V),额定工作电流8.6A,计算:
()240*1.5)/8.6 -2 =39.86,查标准电阻表靠近阻值有39、43;靠上限取43欧姆,如有制动力没必要这么大,计算公式的1.5用你想要的倍数替代即可。电阻值功率,按照动作频率确认,例如1小时动作3~5次,取电机功率的1/3即可,制动频次越高电阻功率越大,而且电阻需要保证散热良好,必要时单独加散热风扇甚至选用水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