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虽然不喜欢看书但手册是个好东西啊   哈哈   再次感谢“YXBK”版主和其他版主还有大佬的耐心回答
我之前在信捷软件里的操作是对的   但是西门子软件里我没有设置通信参数   所以导致了他俩链接不上    之前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西门子plc的通信参数   所以也没想起来有这一步    不过看了手册就明白了
接下来就是把之前写的plc程序输进去    再做个触摸屏程序检验一下这段时间西门子的学习情况了
再次再次感谢各位版主和提供帮助的大佬们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问题解决了还来回帖说明一下是怎样解决好的,有始有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问题解决了还来回帖说明一下是怎样解决好的,有始有终,很好。
这个帮助很大   如果这一步解决不了   以后做东西都无从下手了   真的要感谢版主兄给的手册    感谢感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200smart软件里通信设置好像没有站号的选择么   我没看到就没去再找    直接下载程序尽然可以用了   不过还是想请教看看有没有选择的  还是说就不需要选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问题解决了还来回帖说明一下是怎样解决好的,有始有终,很好。
这个帮助很大   如果这一步解决不了   以后做东西都无从下手了   真的要感谢版主兄给的手册    感谢感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200smart软件里通信设置好像没有站号的选择么   我没看到就没去再找    直接下载程序尽然可以用了   不过还是想请教看看有没有选择的  还是说就不需要选哒

200smart我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问题解决了还来回帖说明一下是怎样解决好的,有始有终,很好。
这个帮助很大   如果这一步解决不了   以后做东西都无从下手了   真的要感谢版主兄给的手册    感谢感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200smart软件里通信设置好像没有站号的选择么   我没看到就没去再找    直接下载程序尽然可以用了   不过还是想请教看看有没有选择的  还是说就不需要选哒

200smart我没用过,不清楚
哦哦  没事   我就这么用着吧   反正我现在的水平也不会用到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