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请教下,ABSLC05/05 CPU 运行模式Run等常灭,重置PLC 故障,然后将开关由Run再切回Remote,Run指示灯闪下,Fault灯就闪红光,这个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需要在线查看故障原因。很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B:
好难说,如果你RUN灯亮时候可以正常运行好办,系统的程序还在,基本确定是硬件故障,也不排除接线存在短路的状况

网友C(2020-11-07):
建议软件在线查看故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