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modbus-rtu通讯求助,为什么只能写,不能读

楼主(2020-08-11):
程序如上,程序能写不能读,用串口调试工具发现有数据能读上来,接到PLC内就不行了。高手帮我看看到底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上,程序能写不能读,用串口调试工具发现有数据能读上来,接到PLC内就不行了。高手帮我看看到底为什么。
超时时间一般建议设置为典型值1000ms
另外接收数据时,当完成标志位为1、且错误代码为0时要进行数据转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轮询还特别慢,上一个节点跳到下一个节点要几秒钟,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轮询还特别慢,上一个节点跳到下一个节点要几秒钟,到底是什么原因?
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的,你看看写操作后,指令错误代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