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故障是上电时88888闪,并且亮度很底,一般都说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故障,我差点买驱动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准备全换,后来,我仔细用指针万用表测控制板上的电容,发现C28贴片电容短路,更换25V10UF贴片电容后,故障消除!在此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汇川机子好像电容耐压选的都低。

由于忙,忘了拍屏闪的实况,见谅!
就是5 个8上电就闪的状态,而且字很暗。

网友A:
不错,陶瓷电容外观不好发现损坏

网友B:
机器有五年了还是建议把电解电容都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很少怀疑贴片阻容,看来也要用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我是见好就收了,如果说故障不在主板,在驱动板上的那些电容上的话,修这种故障就没有什么技术长进,换就得一并换,不容我们换一个去上电这样去做,尽管全换上电容了,最后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原凶。唉!资料上说电解电容应该2 -3 年就应该换调,实际上许多都用过了10多年。

网友C:
我遇到过,汇川旗下的默纳克变频器变压器输出电源的有一路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D:
昨天修过一个门机控制器也是这种电容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