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三菱FX3GA-60MT-CM的422通讯口烧坏,PLC运行正常,检测为CPU上IC51烧坏,我想用FX3G-422-BD替换与HMI通讯,是否可以呢?有谁会修吗?

网友A:
要看烧毁的地方;
那就先买个422BD通讯板插上试下吧;

网友B:
一般就通讯芯片和外围的二极管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FX3GA-60MT-CM的422通讯口烧坏,PLC运行正常,检测为CPU上IC51烧坏,我想用FX3G-422-BD替换与HMI通讯,是否可以呢?有谁会修吗?
可以扩展一个422BD试试,就怕扩展的地方如果也有损坏,扩展了422BD也就不见得有效,可以试试。

网友D:
可以通讯
触摸屏要修改下通讯参数
plc参数也要设定下。

网友E:
买一个板用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