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问,模拟量输出点这样写可以吗?

楼主(2020-08-11):
请问,我现在高水位关阀,低水位开阀,写两个QW452模拟量输出点可以吗?
还是必须要写一个?

网友A:
只要模拟量处理逻辑没错,这样完全可以:模拟量输出就是一个简单的字罢了,数据格式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模拟量处理逻辑没错,这样完全可以:模拟量输出就是一个简单的字罢了,数据格式int
我担心写两个地址,会不会地址冲突?

网友B:
同一时间不都接通就行了

网友C:
没关系的 注意接通的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A:
哪怕你同时导通,跟输出线圈一样,只有最后的输出结果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