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目前状态:按下停止按钮后,设别停止运行,再按启动按钮之后,传送指令将1重新给了D200,设备从头运行;
待解决:按下停止按钮后,设备停止运行,再按启动按钮之后,设备接着原先的动作继续运行;
新手一枚,请各位大佬指导解惑.
感谢!!!

网友A:
用一个寄存器当指令步,然后走一步传下一步的值,暂停就卡住传值就行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选用带自锁的停止按钮,按钮不进PLC,直接加在设备的控制回路里,按下即设备切断电源,停止运行,复位即恢复供电,设备继续运行。(按钮的操作不会改变PLC内部程序输出,只相当于一个暂停键)

网友C:
再按启动按钮之后,传送指令将1重新给了D200

是不是这条指令的原因,如果是的话,可以加条件,比如要整个动作完成后按启动按钮才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您看怎样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看这程序咋改,新手,谢谢

网友C:
看你最后是D200等于25,可以在   MOV K1 D200   前面面加上 D200=25, 这样在没有到最后一步时,按下X0这条指令也不会执行,那么D200也就不会变成1了。

网友D:
首先将气缸改成双线圈的,只从程序不能达到你“保持原状”要求
程序中不能使用T

网友E:
我个人是这么写的,原来的联锁条件什么的都不动,在Q点之前增加一个暂停的常闭点,这样暂停后就切断Q点输出,要是你是置位复位的话,那还要再想想其他办法

网友F(2020-09-13):
你这种的话,分为暂停、急停;
暂停:做完手上这个动作以后停下来,等待继续的指令再继续下一步,你可以在每一个给D200赋值的前面加一个暂停,这样,系统会完成这个动作后暂停。
急停:急停就很好理解了,不管是在什么状态下,直接停下,必须复位,从头再来。

网友G:
哥们有点水平了

网友H:
三菱有暂停指令

网友I:
三菱有个CJp63,不过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