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后启动,要按照原动作继续运行,不要从头开始,求指点

楼主(2020-08-12):
目前状态:按下停止按钮后,设别停止运行,再按启动按钮之后,传送指令将1重新给了D200,设备从头运行;
待解决:按下停止按钮后,设备停止运行,再按启动按钮之后,设备接着原先的动作继续运行;
新手一枚,请各位大佬指导解惑.
感谢!!!

网友A:
能上传程序尽量上传程序。

网友B:
上传完整程序上来

网友C:
因为你这程离序只要按启动铵钮,就把1传送到D200中去,哪怕是你设备正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小心再按启动按钮,估计也会从头开始。。?

网友D:
如果你是单流程中间没有分支的话,那直接按启动按钮赋值1给D200 中间再加上条件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