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修过这种叫什么执行器的故障?

楼主(2020-08-12):
这个设备到不是很多,但我一个也没修,因为这还算是个精密仪表。客户反应的故障描述也不准确。首先想要修这个必须知道接上什么电源,更重要是用什么负载在你身边能反应出来故障现象,还有就是又怎么才能知道修好没修好,我想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检修工作台,上电能显示出故障,带上负载能显示有没有正常工作。我想:肯定应该有一套专用检修套餐,从供电到输出,或用专用设备显示,或用示波器检测哪里,或者是接上热力现场的模拟设备。不知大家有人修过没有。
我不想修,因为没有检修手段和条件,它是卡在热力管道上的,终端是显示屏。可用户的意思是想修。在我们工控论坛,我觉得应该有人修过。
谢谢大家参与: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网友A:
电动执行器吧,读标签上的意思电源时交流24V 5VA 控制信号是0-10v或者2-10V可选择。先找一下说明书吧,电源接好,输入0-10V控制信号,看看阀杆会不会动。

网友B:
那你怎么知道是“执行器的故障?”

网友C:
霍尼维尔的电动执行器,我们这边的中央空调上用的很多,不过我们也没有修,坏了直接换掉了,楼主要是会修,以后可以找你做下这业务

网友A:
这种执行器即使找到损坏元件,也不一定能买到配件。

楼主:
是啊,大伙说的都对!这个我觉得不是容易修好的,因为有些故障顾客也说不清楚所以然,这个刚收到的说是从管路上按着就不正常工作,拿下来可以,我们没有一定的条件模拟它工作起来。我想:厂家肯定有一个维修平台的设备。谢谢大家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参与,维修这个肯定得有条件,一是有个固定的专用模拟平台,二是资料。三是配件。四是厂家配合。不那么容易啊。
有些故障用户都形容不好,有些故障是不工作,有些是数据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是一种方法。但用户说在上面不行,拿下来行。我们脱离了现场显然没有成熟的条件。在现场修,那种环境真的很难受。

网友A:
整个系统包括阀门组件,在上面不好还要考虑阀门阀芯是否运行顺畅,有没有异物卡主引起关闭不严。再还有控制信号给得正常与否,一般控制信号都是经过PID运算的,PID参数调节是否合适,有没有震荡,超调现象。阀门开度反馈信号是否正常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经过的客户探讨,客户说,这种型号的7420没劲。经常下正常工作。换上7421就没事。那还修什么呀,应该是设计的批量故障!我只去过一次那个现场,别提多造罪了!在2米多高,全是管道,想站稳了都难!别说检查故障了。
但是他们就是追问变什么不能修。我是从人事那时得知的。知道7420不好用还修什么呢?
由此看来不一定是电路器件故障,有可能是执行机械性能问题。

网友D:
这就是霍尼韦尔的电动执行器
1000多块钱一台。这里面也没多少东西。
时间长了有可能内部的塑料齿轮会磨损导致打滑。
正常使用电路板坏的可能性很少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不是应该确认阀门动作所需扭力?
然后在看看使用中的扭力参数是否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打开看了,齿轮是完好的,我估计不能修了,因为他们信任1421的,所以再进货就不进1420了。可是让写技术报废。还要问什么原因修不了?上面也没和我说,其实总的说来就是1420没劲。这种仪器本来维修就不方便,还不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逗人呢。

网友E:
好像电动阀的执行器吧。
修起来有点费力不讨好,价格并不是很贵,维修有一点啰嗦。
以前修过一台西门子的类似东西,还没怎么开始大搞就半途而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这个维修要有一定的条件。我也是无从下手。何况是批次故障。

网友F:
这估计就是一个电磁铁

网友G(2020-10-05):
这种东西你修的时候只要能确保它开到,关到位都能触发行程开关就行。运行过程中不卡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