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2):
程序中当前流程外的流程,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也会有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发了一个贴里

网友B:
最好说明一下是哪个流程,哪个元件有输出。

多流程输出也是可能的,区别是用ST还是S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用的s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用的set

用SET原则上只会有一个流程是打开的,另外到底有没有输出你可以把程序下载到PLC里面然后再监控看呀。

网友A:
这图发的不清晰,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