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读取仪表模拟量问题

楼主(2020-08-12):
这是伊玛传感器的接线图,FX5U自带两个电压模拟量读取,我接好线后,压力表数显没问题,但是程序里面读不到数据,各位帮我看看,我棕色接的24V,蓝色接0V并到V-上去,白色接V+,有用过伊玛的求解答

网友A:
先量一下传感器的蓝色接和白色之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B:
图纸标注了0-10V和4-20mA 先检查传感器的默认设置是多少

网友C:
量一下电压看看 是不是默认输出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电压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置过了,设置成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过了,有点压的,数据就是读不上来

网友D:
功能没打开,参数中模拟量输入中A/D转换设置成允许。我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过了,有点压的,数据就是读不上来
那就仔细看看手册吧,自带的是第6章,注意要认真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