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2):
本人最近在做整套流水线控制,物流搬运系统,需要不同plc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和信号也比较多,整条线大概60米,以前做的时候是用邦纳x80模块和路由器互相桥接混合使用,效果不是很好,路由器无线桥接经常断开;邦纳模块有时也会受到干扰,一端发出信号,另一端突然收不到要断电重启才行,有没有前辈知道更稳定的无线通讯方式

网友A:
我们也找稳定的无线通讯,找到了告诉我一下哈.我们这要做无人化操作.

网友B:
这个估计是一个很大的痛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最近在做整套流水线控制,物流搬运系统,需要不同plc之间的信号传输,数据和信号也比较多,整条线大概60米,以前做的时候是用邦纳x80模块和路由器互相桥接混合使用,效果不是很好,路由器无线桥接经常断开;邦纳模块有时也会受到干扰,一端发出信号,另一端突然收不到要断电重启才行,有没有前辈知道更稳定的无线通讯方式
不计成本的解决方案是有的,估计要上五位数或者六位数。

网友D(2021-05-01):
西门子这个可以的,很稳定,之前的设备用过,现在也想找个稳定的,价格不是太高的无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