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2):
一个污水池水位过高时将自动开启水泵 水位过低时将自动关闭。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但是要求安全可靠!用西门子LOGO改造后用的水位变送器测量水位的控制。因为供电线路远电源也不是那么可靠,索性将传统的那种控制方式改成了西门子LOGO控制。谁知道机关算尽还是漏了一环。水泵看样子15KW左右改造时保留了原来的95A的那种正泰还是德力西接触器,而相序保护按照传统方式接入了电源测!恰恰这个接触器触点频繁通断损坏导致缺相烧掉了水泵。这次我更换了一个100A日本三菱的接触器而相序保护接入接触器下侧!通电时1秒内检测相序是否正常。如果异常则报警。
各位高手觉得这个方式还有哪些缺陷需要弥补!我没有用所谓的热保护感觉那个东西更不靠谱。应该再增加一个马达综合保护器和一个警报装置。

网友A:
热继电器也没那么不靠谱吧

网友B:
应该配个过载保护之类的

网友C:
是不是用电机保护器更好

网友D:
烧电机的根本原因应该是接触器的不能跳开,缺相通电,相序保护器很多都有过流检测功能,但保护值需要调整,如果没经过调整能否起保护作用就难说了

网友E:
顾名思义相序保护器 可能是相序保护吧 有没有  电机过载缺相 电压高低保护功能不清楚 目前为止我没研究过 不能说传统的热继电器 没有任何可靠性 像国产 NR2系列组合型热继电器如果选择正确 借助电流测量仪器经常修正一下还是非常可看的  目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电机还是靠热继电器完成保护的

网友E:
不知道图中的西门子相序保护器 能不能买一台相应的国产变频 或软启动器

网友C:
一定要用缺相保护器,那就接在接触器下口与电机同侧,结果进PLC做判断防止误动作

网友F:
不仅仅是缺相,大家都漏了一个:水泵缺水也会坏水泵。可以用US13三相 不平衡 电流上下限报警 。

网友G:
以前一个水厂送水泵的保护仅供参考
电气保护:过载、漏电、缺相,都使用单独的检测元件,漏电保护元件联动MCCB
水泵电机保护:电机轴承温度、泵轴承温度、电机绕组温度保护
其他保护:蓄水池低液位保护、防止泵干转保护、出水过压、失压保护、出水阀门关保护

网友H:
综保一定要上,热继电器只是一部分保护,这种大的接触器应当加装灭弧装置,延长使用寿命,用LOGO感觉是不是太高端了

网友E:
典型的高大上  难免电机被损坏

网友I:
这个用施耐德的电机专用断路器即可保护,偏偏用西门子这种全球行贿第一的垃圾玩意!!
如果西门子质量真正上乘,为何会全球行贿第一???
美国AB、瑞士ABB集团,施耐德等等,尤其是前2者,你们百度一下有几个行贿案例???
反正我一直用施耐德的电机专用断路器,还没有出现电机烧毁,倒是用热继电器烧毁几个电机

网友J:
缺相会表现在两相电流升高,可以通过电流保护来实现吧。
水泵最主要的还要加防干抽保护,利用低电流或出水压力监测保护。

网友K:
正泰德力西的开关,都是开关有效关断时电机也烧的差不多了,用施耐德电机断路器加接触器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