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转换

楼主(2020-08-12):
做的是一个简单模拟量数据采集。
将采集到D10的数据进行浮点转换,其D10地址中在不同步中值不一致,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其D10地址中在不同步中值不一致,什么不同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表述不清楚,程序段截图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