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2):
最近忙一个项目,要用S7-1500两个液压缸同步上升下降,如何实现。机械上给的建议是用两个比例阀和位移传感来实现。
敢问哪位大神搞过,给点思绪。

网友A:
要看控制精度和负载,如果负载均匀距离不远的话,建议将两个油缸直接用同步轴连起来,这样同步精度是最高的。个人觉得液压系统靠电气同步始终不是首选,不稳定因素太多。

网友B:
如果两个油缸行程和缸径完全一样又作用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将两个油缸的油路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这个有点像液压AGC轧机,操作侧和传动侧两个液压油缸同步动作,实现该功能用到位移传感器和伺服阀

网友D:
如果两个液压缸机械上能够硬链接,也就不存在电气同步的需求了,比例阀+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的机械连接驱动自己想办法,拉线式和滚轮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油缸行程和缸径完全一样又作用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将两个油缸的油路串联就可以了。
行程和缸径不一致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有点像液压AGC轧机,操作侧和传动侧两个液压油缸同步动作,实现该功能用到位移传感器和伺服阀
加了拉绳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液压缸机械上能够硬链接,也就不存在电气同步的需求了,比例阀+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的机械连接驱动自己想办法,拉线式和滚轮式。
原本的机械动作,提升加热板不同步,加热板倾斜。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同步阀

网友F:
   有种叫“同步阀”的液压元件,专门用来解决两个油缸或液压马达同步的问题,加装同步阀是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用电气系统控制就搞复杂了,而且还存在可靠性不好的问题。

网友G:
同步阀,加上分流块

网友H:
上图啊,咱不上图

网友I:
如果你两个缸筒一样的话,考虑一下机械同步阀,低速运行的基本可以满足要求,高速运行的我是没试过,如果你要通过电气控制方式来实现,成本比较高,液压的伺服阀价格不便宜,当然你也可以每个缸单独供油方式,行走检测可以考虑磁珊尺

网友J:
机械给的建议没问题,有质疑的请看电视,人家大厦建设用塔吊爬楼都轻松解决,这才二个还不是小菜

网友K:
这个位移尺控制程序不好的话就会发生震荡,建议做PI控制

网友H:
同步控制器可以控制吗

网友L(2020-10-01):
增量式比例阀,压力传感器,拉线式编码器,plc加模拟量模块基本可以

网友L:
主要是控制算法要写得好,控制模型参数调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