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3):
一个电机带一个轮,PLC是200smart,想通过一个光电开关做当前转速检测,知道是定时中断检测,但是没做过,硬件不可能换。

想知道程序能怎样写。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数定时器就好了,做一个100ms的脉冲定时器,寄存器1每过100ms累加一次。传感器信号的上升沿来了就把寄存器1的值取出来赋值给寄存器2,这个寄存器2就是你的周期,同时寄存器1清零。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你的传感器不会有抖动

网友B:
计算固定时间的脉冲数量,脉冲数量越多,速度就说明越快,

网友C:
不知道200smart有没有三菱那样的频率采集指令,如果没有用高速计数指令也行,假设10秒钟刷新一次,那就每计数10秒钟后计数器清零,把记下来的数乘以6就是每分钟转速了。

网友D:
我的话考虑把传感器当成开关,然后触发计数器,采集1分钟数据后显示,数据传送到寄存器输出显示,同时计时器复位掉计数器,重新计数。循环。前提你要在轮子上做个挡板。我们有类似的采集方式,我们是判断设备在运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采集的,脉冲计数器!

网友F:
单位时间脉冲数换算就是了

网友G:
光电开关有响应时间限制的,高速根本不准,低速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光电开关有响应时间限制的,高速根本不准,低速还可以。
所以我们的这种应用的设备转速是慢速的,而且是只做设备在转就可以的判断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数定时器就好了,做一个100ms的脉冲定时器,寄存器1每过100ms累加一次。传感器信号的上升沿来了就把寄存器1的值取出来赋值给寄存器2,这个寄存器2就是你的周期,同时寄存器1清零。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你的传感器不会有抖动
分享一下今天写的一段程序,希望大佬审阅一下,关于传感器抖动问题没考虑在内,因为机械部分暂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佬帮忙审阅!

网友H:
你这测出来的转速不对吧??中断时间50ms,(60xVD4)/0.05???

网友I:
这个感觉会不太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