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3):
我用USB转485 PC跟plc通讯不上咋回事? 三菱fx1n plc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A:
那要看具体的plc了
有些plc有485口,有些plc是232的。
通讯不上可能驱动没有安装好,端口选择对不对等等

网友B:
PLC品牌/型号都不讲,这贴发了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安装好了  端口也选对了,线接的也对,就无法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一个国产高仿三菱plc fx1n 26mt  编程软件用三菱的 ,圆孔8针被触摸屏占用了,我用USB转485接在plc485口上 通讯不了 a–a   b-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USB转485 PC跟plc通讯不上咋回事? 三菱fx1n plc是不是不支持
看你走什么通信协议?这种仿三菱的PLC,485口应该都支持Modbus RTU、也会支持三菱专用协议
看你是否设置好了通信协议。
另外,不要像你5楼那样回帖,就回几个句号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卡了  不好意思  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一个国产高仿三菱plc fx1n 26mt  编程软件用三菱的 ,圆孔8针被触摸屏占用了,我用USB转485接在plc485口上 通讯不了 a–a   b-b

这个你最好还是问一下厂家

网友B:
山寨的三菱还是问厂家吧;
真的可以通过加FX1N-22BD或FX1N-232BD来通讯;

网友E:
高仿的不好说,原装的可以加通讯卡!

网友F:
三菱原装的和编程软件通讯,通常是用422口或是232口。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通讯跟三菱一样,圆孔八针422  plc上面还有一个485串口,我想用哪个下载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跟三菱一样,圆孔八针422  plc上面还有一个485串口,我想用哪个下载程序
圆孔的下载程序
485口可以用来实现和第三方设备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