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柜的布线是怎样一个水平?

楼主(2020-08-13):
看图,变频器是施耐德电气的Altivar 71,整体布线看着很舒服,哈

网友A:
挺紧凑的,看着很舒服。

网友B:
继电器和接触器用得差了点,和变频器不在一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和接触器用得差了点,和变频器不在一档次
哈哈,同样的感觉

网友C:
整体布局挺好的

网友D:
工艺不错,看着舒服

网友E:
线槽感觉都不喜欢切45度,不切45度不是很舒服。
我做的柜子都尽量切45度。

网友F:
看着干净利索

网友G:
本人看着挺好,挑不出毛病,等着喷子们来喷!
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H:
我看着也挺好。布局也挺合理。个人认为。

网友I:
一个字  “大气,beautiful,perfect”

网友J:
控制变压器放到底下不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这就是传说中的强迫症么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控制变压器等发热元件尽量靠上放置,因为热是向上传播的,对热敏感元件肯定有影响。另外,变压器着火的可能性也是存在概率比较高的,火也是向上燃烧的,所以变压器装在上面是合适的

网友L:
感觉还是断路器,PLC,中继,接触器,端子排,从上到下排列好,接触器放上面感觉怪怪的。

网友M:
整体布局很好,感觉控制变压器布放到最上层更好。

网友N:
就那样吧!继电器 热继电器  接触器 拉下来分值了! 接触器选的施耐德型号也是低端的  如果接触器 断路器 上侧都是汇流排直接连接线会变得更少!更美观!继电器太占地方 如果仅仅驱动接触器就多次一举了!如果接触器线圈选成DC24V PLC直接驱动接触器了 热保护扔掉 上端接马达保护器

网友O:
觉得把PLC和接触器对换一下位置更合理

网友P:
达到CE标准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N:
成本呼啦呼啦就上去了!

网友Q:
看不出缺点!

网友R:
整体挺干净的,蛮喜欢

网友S:
干净利落,做的漂亮

网友T:
做工不错,挺紧凑的……空开加热继电器换成电动机保护器就更方便了……

网友U:
变频器下方的导线、变压器位置布线,这几个器件布线很差劲很差劲,建议改进

网友Q:
回复 网友U:
如何改进?

网友Q:
回复 网友T:
成本会增加,还会多要一个开关。我觉得热继电器没什么不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比较嫌弃热继电器?

网友V:
排列整齐,布线工整,盘面优秀,给满分!!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成本会增加,还会多要一个开关。我觉得热继电器没什么不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比较嫌弃热继电器?
空开加热继电器换成电动机启动保护器应该说空间更省了,成本没加多少钱?热继电器保护电机过载缺相和电动机启动保护器比效果差很多,当然你可能碰到电机烧毁的少或者没有接触到售后这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V:
排列整齐,布线工整,盘面优秀,给满分!!

不减一分啊?免得人家骄傲啊

网友W:
回复 网友G:
我想问 线Z 上面贴的黄标是什么意思。感觉像是补丁。   可以在线Z上面贴大一点的白色标示。  标记 电气符号+中文功能名+英文功能名

网友X:
水平真不错,100满分的话,我给95分

网友Y:
无可挑剔

网友Z:
变频器现在一般的 都布置在顶部了   因为变频器散热大多都在上端

网友AA:
成柜一眼看就是专业的水平的,中规中矩,靠谱。。。

网友AB:
2N的PLC不是已经停产很久了么

网友AC:
漂亮,整齐,但是我设计的时候竟然会把这么大的变频器单独再做个变频器柜

楼主:
改天可以考虑叫jint举行一个机柜布局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