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3):
DVP-20EH的输入指示灯与RUN有关系吗?
给输入24v,没有指示灯亮---run不亮情况下

网友A:
通电时,在PLC功能完好的情况下,输入指示灯只与输入信号有关,与程序是否运行是无关的;

网友A:
通电时STOP状态下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不管在RUN还是STOP,RUN都不亮,ERROR也不亮
难道有什么指令可以让CPUSTOP?
是新的PLC,就待有订货就安装到设备上
难道我中彩了?好周日买彩票,08and14

网友A:
估计你的PLC已经挂了;

网友B:
不是SS没有接线吧? 看着有线的样子

网友A:
测量下24G +24V二个端子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记得有一种情况:你强制输入信号后没有解除强制,也会出现输入指示灯不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SS没有接线吧? 看着有线的样子
这是最基本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24G +24V二个端子上有没有电压;
24v有的
看一下邻居的内容

催款程序还没见输入灯不让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一种情况:你强制输入信号后没有解除强制,也会出现输入指示灯不亮的情况。
哦 都连不上电脑

网友D:
如果你的PLC还给外部传感器供电,把那线也拆了,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台达的就基本可以说是挂了,前几天刚换一个,包装机的,直接设备厂家发一个过来,旧的也是不能和PC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PLC还给外部传感器供电,把那线也拆了,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台达的就基本可以说是挂了,前几天刚换一个,包装机的,直接设备厂家发一个过来,旧的也是不能和PC联通
还没轮到与外部除电源线以外的接线,检查输入只是闲着弄个事

网友E:
PLC坏了,已经经历了2次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坏了,已经经历了2次这种情况了
为啥坏呐---只接了AC220V供电,如果说电源不好,家里没见其他电器损坏,难道PLC还不如家电抗造?

网友F:
手册上有说,PLC里面没有程序RUN不亮

网友A:
还是用电脑与EH上的RS232口通讯下,如果连机连不上,就说明肯定是PLC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册上有说,PLC里面没有程序RUN不亮
人家定型产品,里边有程序,开始有Y0输出也是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电脑与EH上的RS232口通讯下,如果连机连不上,就说明肯定是PLC挂了;
手里的电缆还是10年前用过的,是否不能使用也再顾虑中
新的还没到
网上搜到的类似问题前边摘发,程序不让RUN亮很简单,输入指示灯不让亮或许是台达专属
但愿这个新PLC没坏,下午抽空买彩票去

请教一下,如何看其是那年生产的
W2030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