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流表设置

楼主(2020-08-13):
这是什么型号电子电流表,超过50A就不会显示,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设置,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还是韩国产的呢? 这估计不好找!

网友B:
两个按钮同时按?
然后一个是移位,SHIFT,
一个是向上(+),UP?

网友C:
换了吧 用US14 单相电流表 带报警输出

网友D:
这个检测电流用,然后有触点输出?

网友E:
三无产品?产品铭牌都没有?自己乱按一通试试?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