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5.5kW驱动波形

楼主(2020-08-13):
闲来无事,平时都是用交流档测运行动态电压,今天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运行10HZ,20HZ,50HZ怎么看着波形都一样?

网友A:
PWM占空比不同,正确。

网友B:
低频滤一下,你才能看清。

网友C:
楼主,示波器电源用隔离变压器的吗?示波器同时测上、下桥驱动,两个通道接地是互相隔离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有大量“火端”,必须用隔离变压器,否则用户电源漏电断路器动作;
双通道是否隔离,取决于驱动输出是否共地。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

网友D:
要抓一个周波就能看出不同了。

网友E:
看驱动光耦输入信号的电路,你会发现汇川的特点

网友F:
加载500V直流,测量上下桥会导致模块短路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