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穿透信捷XC3

楼主(2020-08-13):
早就想测试一下了,一直都没弄,今天看到又有网友在问,马上动手。

触摸屏与电脑要232通讯,由于TK6071只有一个232,所以与PLC就走485通讯(信捷PLC的通讯口是自带了485的)

通讯线要自己做,连接触摸屏上(母头)的1,2脚接PLC的AB端子,1-B  2-A。 695接连电脑串口接头(母头)的235脚,6-2  9-3  5-5

触摸屏设置

楼主:
PLC不需要做任何设置,今天走的弯路就是触摸屏的COM1口是需要设置的。输入的88是证明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正常

楼主:
系统寄存器的用法如下

个人觉得这个穿透功能太麻烦了,主要是还要自己做接头焊线,实际意义不大,再加上现在慢慢的都是以太网时代了,以后更加不会用了。

网友A:
对于本身有两个端口的PLC来说,这样做穿透确实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一根线连接来的快,在只有一个接口的情况下,甚至还不如来回拔插头来的快,但是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点来了解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版主所言确实这样,这年头想我这里的笨人和懒人都只用个交换机通讯了;除非甲方指定的设备没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本身有两个端口的PLC来说,这样做穿透确实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一根线连接来的快,在只有一个接口的情况下,甚至还不如来回拔插头来的快,但是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点来了解下还是可以的,

没错,其实如果能做到不用动硬件部分就好了,比如可以就用触摸屏的USB下载线,这样就省事很多了。

网友C:
现在的穿透功能估计也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用网口的器件通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穿透功能估计也很少有人用了。

先不说要这么麻烦,关键是威纶通的手册上面还说的不够清楚,想用都用不上。

说到穿透还是三菱的好,多年前用F930的屏和FX2NPLC,什么都不用动直接用好了。

网友E:
我经常用带网口的威纶屏穿透三菱FX系列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用带网口的威纶屏穿透三菱FX系列PLC

看手册以太网做穿透简单很多,至少不需要做通讯线

网友F:
MT8000穿透当然简单;功能TK6071IP是不能比的;

网友G:
不同品牌做穿透,就算搞好了也不知会出现神马BUG,反正那种杂牌组合我是铁定不要穿透,穿透我都是全部三菱品牌,一个系统总线内部自由读写,从触摸屏透过本地CPU读取总线远程CPU进行程序读写,除了延时稍微比本地长一点,任何异常都没有